嵌入式文件系统的目录配置问题

楼主(2020-12-01):
制作根文件系统时后进入到文件系统目录
一种是 家目录:
root@tl:~# pwd
/home/root
root@tl:~# ls
空的

一种是 根目录:
root@tl:/# pwd
/

root@tl:/# ls
Settings  boot  etc   lib    mnt   sbin  sys  usr  www
bin       dev   home  media  proc  srv   tmp  var
root@tl:/#

我制作的根文件系统都是显示的第二种状态,求指导 怎么能在登录后显示第一种状态 ?

网友:
根目录是bailinux中最大的目录,如果du以windows系统来比喻的话就是zhi你的dao硬盘没分区,只有一个c盘,根目录就是这个c盘,而/home是根目录下的一个目录,相当于windows系统中c盘下的我的文档,是存放每个系统用户的文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