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tiumDesigner中进行差分对布线?看过来吧!

楼主(2020-12-01):
差分对布线﹔差分网络是两条存在耦合的传输线,一条携带信号,另一条则携带它的互补信号。使用差分对布线前要对设定差分对网络进行设置。设置可以在原理图中设置,也可以在PCB中进行设置。
a原理图中添加差分对规则︰在命名差分对网络时,必须保证网络名的前缀是一样的,后缀中用下划线带一个N和一个P字母即可。命名好之后点击菜单Place-Directives-DifferntialPair命令,在差分对上放置两个差分对图标。单击菜单Design-Update CB Document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重新传差一次修改规则即可在PCB中进行差分对布线。
b.在PCB中添加差分对布线规则︰快捷菜单PCB打开PCB面板,从面板第一栏中选择Differential Pairs Editor,单击add,在打开的差分对设置对话框中选定要定义成差分对的网络,然后在Name栏内输入一个差分对名称单击OK退出设置,之后就可以进行差分布线了。
单击工具栏中的差分对布线图标,软件自动将网络高亮显示,在差分对网络上单击开始布线,布线过程中可以添加过孔、换层等操作。

网友:
看了看了,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