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以上板还需要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吗 0

楼主(2020-12-01):
    有个产品主要就是STM32加485、232、CAN接口和ADC采集,因为空间很小要用四层板,第一次画四层板请教下大家:
四层板有一整层完整地,还有必要像两层板一样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再进行单点接地吗?如果非要分一般如何分?我想了两种方案分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1、中间第2层走电源的GND,表层和底层除了信号线同时还走模拟地和数字地,然后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过孔连到中间的电源GND层,也不需要通过电阻和磁珠再连接模拟和数字地了。
2、中间第2层也分割成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后通过电源GND的端子引脚汇合到一起。
或者这两种都不对,一般大家都是如何除了多层板地的问题的?

网友:
    我感觉我都没有分的这么细过

网友:
    可以考虑模拟和数字部分完全隔离

网友A:
    1.布局模拟数字分开2.模数电源分割3.地不分割一个地平面

网友:
    ADC部分地分割单连大地,其他部分按信号流向模块布局。

网友:
    要看原理图有没有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没有区分就不分,有区分就1234层完全隔开分地。还有要看结构外壳和线束等是否有与板内接地。

网友:
    看你电路功能都是比较简单的,也没什么高速信号,注意LAYOUT基本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布局模拟数字分开2.模数电源分割3.地不分割一个地平面

    也就是说模拟VCC和数字VCC分割,而GND层不区分模拟数字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GND 同層,但割不同地,再找地方連接.

    就是说把GND层根据布局还分成电源GND、数字GND和模拟GND,然后在顶层底层还通过0欧电阻分别接到总电源管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模拟VCC和数字VCC分割,而GND层不区分模拟数字GND?

    是的,有时候比分割地要好的多,分各地不好结果会更糟

网友:
    建议不分地,控制地线上电流回来路径即可

网友:
    电流越小,频率越低越可以分。 Adc精度越高越需要分。

网友C:
    这个问题本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主要是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受网络上那些未证实的言论影响太大,分不分割,如何分割,你的电路是低速电路,ADC最小分辨率多大也没有,出发点无非是干扰小和回路阻抗低,两者能小到不影响关心的信号即可,及时影响,在可接受范围也无所谓

网友D:
    地走同一层,视情况按照模拟数字地分割,然后模拟数字地之间做单点连接,顶层底层做一些关键信号或者敏感区域的环形保护地即可。地层分割主要是关注信号线是否有跨分割的现象。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同一层地但是数字模拟地不分割,这样需要考验数字和模拟电路的布局。另外485,CAN,232,ADC采集前端需要做隔离的地方也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本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主要是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受网络上那些未证实的言论影响太大,分不分割, ...

    嗯,还是对本质理解的不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走同一层,视情况按照模拟数字地分割,然后模拟数字地之间做单点连接,顶层底层做一些关键信号或者敏感区 ...

    非常感谢!

网友(2021-03-10):
    只分割电源就行了,地不要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