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导出Gerber后的显示问题

楼主(2020-12-01):
mentor导出Gerber后,在Expedition PCB中Import导出的Gerber文件时只能看到顶层的焊盘栈与走线,没有显示底部的走线(Display Contorl下面的User Draft Layers的选项全勾上了的)想问一下大佬们这可能是哪里配置出的问题?说明:图1中灰色是顶层的焊盘栈与走线,黄色是底层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没有生成底层的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没有生成底层的gerber

找到原因了,在Gerber Output配置界面底层的对应关系弄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