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Library Builder导出封装没有焊盘

楼主(2020-12-01):
    orcad Library Builder导出封装没有焊盘,结合咱们网站上的帖子也看了一遍,但是还是没解决,烦请各位大神出出招。
前边直接使用IPC1573标准创建了一个电阻的封装,打开allegro以后运行过程如下:
    Loading axlcore.cxt
Starting new design...
Reading Footprint XML
Creating padstacks
Starting new design...
PeRForming DRC...
    Multithreaded DRC update (8 threads).
No DRC errors detected.
Performing a partial design check before saving.
Writing design to disk.
    'r215_300.pad' saved to disk.
    Opening Design "RESMELF7028N.dra"
W- (SPMHUT-48): Scaled value has been rounded off.
    Starting new design...
    Creating Shapes on Package layers
    Creating Pins
Creating Vias
Symbol Created
Creating package symbol 'E:/cadence/RESMELF7028N/RESMELF7028N_Allegro/resmelf7028n.psm'.
    Starting Create symbol...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Symbol 'E:/Cadence/RESMELF7028N/RESMELF7028N_Allegro/resmelf7028n.psm' created.
Loading cmds.cxt
    Loading skillExt.cxt
E- (SPMHA1-161):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
Performing a partial design check before saving.
Writing design to disk.
    'RESMELF7028N.dra' saved to disk.
    Opening existing design...
Symbol Saved
    t
Command >
 电脑没有安装skill,allegro用的是17.2,OrCAD Library Builder用的是老吴网站提供的最新版。问题出现后,在allegro中设置了路径,还是问题依旧存在

网友:
    有没有生成PSM

网友:
    您确定显示了?

网友A(2021-01-08):
    在路径管理添加一下$padpath和$psmpath试一下

网友B(2022-05-12):
    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我也遇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我也遇见了。

    你楼上是正解

网友:
    我的错误是这样的
    Loading axlcore.cxt
    Starting new design...
    Reading Footprint XML
Creating padstacks
Starting new design...
    Performing DRC...
Multithreaded DRC update (12 threads).
No DRC errors detected.
    Performing a partial design check before saving.
    Writing design to disk.
'r172_60m192_80.pad' saved to disk.
Opening Design "SOIC127P1031X140-16N.dra"
W- (SPMHUT-48): Scaled value has been rounded off.
Starting new design...
Creating Shapes on Package layers
Creating Pins
Creating Vias
Symbol Created
    Creating package symbol 'C:/Users/xbf/Desktop/SOIC127P1031X140-16N/SOIC127P1031X140-16N_Allegro/soic127p1031x140-16n.psm'.
Starting Create symbol...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Symbol 'C:/Users/xbf/Desktop/SOIC127P1031X140-16N/SOIC127P1031X140-16N_Allegro/soic127p1031x140-16n.psm' created.
Loading cmds.cxt
Loading skillExt.cxt
E- (SPMHA1-161): Cannot open the design because of database problems. Run the dbdoctor command on the design and try to open again.
    Performing a partial design check before saving.
    Writing design to disk.
'SOIC127P1031X140-16N.dra' saved to disk.
Opening existing design...
    Symbol Saved
    t
Comman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路径管理添加一下$padpath和$psmpath试一下

您好,是在哪个路径下添加呢,我在pad/psm下添加了,还是不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