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文件

楼主:
目前,多数 mcu 厂商都提供一个启动文件。当然,编程者也可以自己编写启动文件,具体编写要求ARM的网站上都有相关文档进行说明。下面分析一下 STM32 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407xx.s,具体看里面的注释。
% K, R X7 S% i
;******************** (C) COPYRIGHT 2017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startup_stm32f407xx.s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6.1
;* Date : 14-February-2017
 C;* Description : STM32F407xx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MDK-ARM toolchain.
;* This module peRForms:
;* - Set the initial SP
 i& n5 K( B" I;* - Set the initial PC == Reset_Handler
;* - Set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address
;* - Branches to __main in the C library (which eventually
;* calls main()).
;* After Reset the CortexM4 processor is in Thread mode,
1 M) e7 B L1 ^* \7 w& ];* priority is Privileged, and the Stack is set to Main.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 Z l/ V-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p N# E$ `/ O u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r;*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0 k2 N; y j9 y;*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Y R/ i; C a1 z; @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Amount of memory (in bytes) allocated for Stack" q% \; Q! o G/ I4 p/ e0 N
; Tailor this value to your application needs
; <h> Stack Configuration: d+ q& Q( [ D2 ]
; <o>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Stack_Size EQU 0x0800 ; 定义栈大小
 ; AREA 命令指示汇编器汇编一个新的代码段或数据段。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 代码段名称为STACK,未初始化,允许读写,8字节对齐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 分配Stack_Size的栈空间,首地址赋给Stack_Mem8 ]3 R' j1 ] \
__initial_sp ; 栈顶指针,全局变量
 q% f i6 P: S- k8 s

; <h> Heap Configuration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 堆末底部地址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 堆界限地址7 \* ? n! S! [( I0 I
" i; H7 X& f b+ @) S9 P* z PRESERVE8 ; 指定当前文件保持堆栈八字节对齐' J4 M Z6 ? L& g1 N1 J4 @
THUMB ; Thumb命令模式! y \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 终端向量表 重启时程序从这里运行,必须将该地址映射到0x00000000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 代码段名称为RESET,DATA类型,只读
EXPORT __Vectors ; 导出中断向量表地址(供外部可以使用)
 EXPORT __Vectors_End ; 导出中断向量表结束指针(供外部可以使用)
EXPORT __Vectors_Size ; 中断向量表大小(供外部可以使用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o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N6 N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p! t8 N) w r: } N$ a8 F4 k4 m
; External Interrupts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DCD PVD_IRQHandler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DCD TAMP_STAMP_IRQHandler ; Tamper and TimeStamps through the EXTI line
& T. I" m m9 j$ V) }9 r DCD RTC_WKUP_IRQHandler ; RTC Wakeup through the EXTI line [
DC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DCD RCC_IRQHandler ; RCC
DCD 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0
DCD 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1
DCD EXTI2_IRQHandler ; EXTI Line2
 DCD 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3
 DCD 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4
DCD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0
DC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1
  DCD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2
DCD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3
DCD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DC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5 $ p3 G* Q9 Z f
DCD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6
DCD ADC_IRQHandler ; ADC1, ADC2 and ADC3s
DCD CAN1_TX_IRQHandler ; CAN1 TX y
DCD CAN1_RX0_IRQHandler ; CAN1 RX0
DCD CAN1_RX1_IRQHandler ; CAN1 RX1
DCD CAN1_SCE_IRQHandler ; CAN1 SCE
DCD EXTI9_5_IRQHandler ; External Line[9:5]s
 DCD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 ; TIM1 Break and TIM9
DCD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 ; TIM1 Update and TIM10
 DCD TIM1_TRG_COM_TIM11_IRQHandler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and TIM11
DCD TIM1_CC_IRQHandler ; TIM1 Capture Compare
 @& g DCD TIM2_IRQHandler ; TIM2
DCD TIM3_IRQHandler ; TIM3
 W3 ]/ d* h# K DCD TIM4_IRQHandler ; TIM4
DCD I2C1_EV_IRQHandler ; I2C1 Event
2 `* O" I h0 I* S# y DCD I2C1_ER_IRQHandler ; I2C1 Error
 DCD I2C2_EV_IRQHandler ; I2C2 Event
 DCD I2C2_ER_IRQHandler ; I2C2 Error
 DCD SPI1_IRQHandler ; SPI1
 v E" s, y DCD SPI2_IRQHandler ; SPI2
DC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DC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DCD USART3_IRQHandler ; USART3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 External Line[15:10]s
 DCD RTC_Alarm_IRQHandler ; RTC Alarm (A and B) through EXTI Line
DCD OTG_FS_WKUP_IRQHandler ; USB OTG FS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T DCD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 TIM8 Break and TIM12
DCD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 TIM8 Update and TIM13
DCD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 TIM8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and TIM14
 DCD TIM8_CC_IRQHandler ; TIM8 Capture Compare
 h/ r& l% y$ { DCD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 DMA1 Stream7
 DCD FMC_IRQHandler ; FMC
 DCD SDIO_IRQHandler ; SDIO
DCD TIM5_IRQHandler ; TIM5
 DCD SPI3_IRQHandler ; SPI3
j$ B7 P' r" O B DCD UART4_IRQHandler ; UART4
 DCD UART5_IRQHandler ; UART5
DCD TIM6_DAC_IRQHandler ; TIM6 and DAC1&2 underrun errors
 DCD TIM7_IRQHandler ; TIM7
 DC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0 & P; {: \ r3 o! h' }6 [
DCD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1
DCD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2
 DCD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3
DCD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4
DCD ETH_IRQHandler ; Ethernet 1 F' Y0 D o" L
DCD ETH_WKUP_IRQHandler ; Ethernet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 H7 A& ?0 k x4 v* \
DCD CAN2_TX_IRQHandler ; CAN2 TX
 DCD CAN2_RX0_IRQHandler ; CAN2 RX0
DCD CAN2_RX1_IRQHandler ; CAN2 RX1 & r% u S9 A: L$ _
DCD CAN2_SCE_IRQHandler ; CAN2 SCE
DCD OTG_FS_IRQHandler ; USB OTG FS
 DCD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5
DCD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6
 \ DCD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7
 DCD USART6_IRQHandler ; USART6
 DCD I2C3_EV_IRQHandler ; I2C3 event
 DCD I2C3_ER_IRQHandler ; I2C3 error
 DCD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 USB OTG HS End Point 1 Out
 J% ? DCD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 USB OTG HS End Point 1 In
DCD OTG_HS_WKUP_IRQHandler ; USB OTG HS Wakeup through EXTI
 DCD OTG_HS_IRQHandler ; USB OTG HS
DCD DCMI_IRQHandler ; DCMI
DCD 0 ; Reserved
DCD HASH_RNG_IRQHandler ; Hash and Rng
DCD FPU_IRQHandler ; FPU

__Vectors_End
: D I
__Vectors_Size EQU __Vectors_End - __Vectors ; 计算中断向量表的大小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代码段,|.text| 用于表示由 C 编译程序产生的代码段,或用于以某种方式与 C 库关联的代码段。 CODE类型,只读
) x& H+ ? W# }$ Z8 K; 以下开始定义各种中断,第一个便是复位中断,顺序与上面的终端向量表一致!
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 代码开始,与ENDP成对出现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 复位中断,[WEAK]修饰代表其他文件有函数定义优先调用
IMPORT SystemInit ; 导入外部函数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 导入外部函数__main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 无返回调用SystemInit
LDR R0, =__main
 BX R0 ; 有返回调用__main
ENDP ; 代码结束,与PROC成对出现

ummy Exception Handlers (infinite loops which can be modified)

 XNMI_Handler PROC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B .
 ENDP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MemManage_Handler\
 PROC
 EXPORT MemManage_Handler [WEAK]# C( G- L1 v g9 O( m
B .
 ENDP
BusFault_Handler\
 PROC6 U u
EXPORT BusFault_Handler [WEAK]

 ENDP Q1 [5 p V; H+ e, B% g
Usage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Usage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M* r( zSVC_Handler PROC
 EXPORT SVC_Handler [WEAK]
 B .
ENDP ?
DebugMon_Handler\
PROC
EXPORT DebugMon_Handler [WEAK]
B .
2 x7 p3 W/ O J7 \' |& P" o ENDP
PendSV_Handler PROC
EXPORT PendSV_Handler [WEAK]
 B .
ENDP
 XSysTick_Handler PROC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B .
 ENDP
; 终端向量表的External Interrupts部分。 默认的外部中断,通常有外部实现。先导出各种符号以供外部使用,然后时默认的定义
De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WWDG_IRQHandler [WEAK] ; q F( W1 G/ p
EXPORT PVD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AMP_STAM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TC_WK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FLASH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0_IRQHandler [WEAK] : K R
EXPORT EXTI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4_IRQHandler [WEAK]
1   EXPORT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WEAK]
6   EXPORT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WEAK]
! F0 m" n" e Z7 y EXPORT AD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TX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RX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RX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SCE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9_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TRG_COM_TIM1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3_IRQHandler [WEAK]
- z5 _- E3 t }# P EXPORT TIM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1_EV_IRQHandler [WEAK]
2 j }  EXPORT I2C1_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2_EV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2_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1_IRQHandler [WEAK]
 {5 o. i# ~2 U EXPORT SPI2_IRQHandler [WEAK]   {; ?+ \8 K( u
EXPORT USART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2_IRQHandler [WEAK]
 a3 | EXPORT USART3_IRQHandler [WEAK] 9 c2 e V
EXPORT EXTI15_1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TC_Alar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OTG_FS_WK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WEAK] S7 J4 X p' J; b1 O
EXPORT FM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DIO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ART4_IRQHandler [WEAK] Q
EXPORT UART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6_DA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7_IRQHandler [WEAK] : _ m
EXPORT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TH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TH_WK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2_TX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2_RX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2_RX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2_SCE_IRQHandler [WEAK]
EXPORT OTG_FS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3_EV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3_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WEAK]
 EXPORT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WEAK]
EXPORT OTG_HS_WK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OTG_HS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CMI_IRQHandler [WEAK]
EXPORT HASH_RNG_IRQHandler [WEAK]
EXPORT FPU_IRQHandler [WEAK]

WWDG_IRQHandler
 CPVD_IRQHandler
TAMP_STAMP_IRQHandler . H" t r2 v8 Q, z
RTC_WKUP_IRQHandler
FLASH_IRQHandler
+ v# X* s ?% ?( U% H Y1 j2 bRCC_IRQHandler
EXTI0_IRQHandler
EXTI1_IRQHandler   }
EXTI2_IRQHandler $ k% D; f) j f, h
EXTI3_IRQHandler
EXTI4_IRQHandler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ADC_IRQHandler
CAN1_TX_IRQHandler
CAN1_RX0_IRQHandler
CAN1_RX1_IRQHandler
CAN1_SCE_IRQHandler
EXTI9_5_IRQHandler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
TIM1_TRG_COM_TIM11_IRQHandler
TIM1_CC_IRQHandler
TIM2_IRQHandler ( N }0 v+ M* Z' I
TIM3_IRQHandler
TIM4_IRQHandler
 I2C1_EV_IRQHandler
I2C1_ER_IRQHandler
I2C2_EV_IRQHandler l
I2C2_ER_IRQHandler
SPI1_IRQHandler
SPI2_IRQHandler 1 b ~
USART1_IRQHandler
 cUSART2_IRQHandler
4 i4 }  USART3_IRQHandler
EXTI15_10_IRQHandler
RTC_Alarm_IRQHandler
OTG_FS_WKUP_IRQHandler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Q, K2 s x7 q3 W1 Y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TIM8_CC_IRQHandler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g m- I5 H* ZFMC_IRQHandler
SDIO_IRQHandler
TIM5_IRQHandler
SPI3_IRQHandler
UART4_IRQHandler 9 U0 u2 C; r ~5 D3 } o4 l
UART5_IRQHandler
TIM6_DAC_IRQHandler
TIM7_IRQHandler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 v X: T; L; X G) G; z% K'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e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ETH_IRQHandler
ETH_WKUP_IRQHandler
CAN2_TX_IRQHandler
CAN2_RX0_IRQHandler
CAN2_RX1_IRQHandler , ~- Q& {
CAN2_SCE_IRQHandler
OTG_FS_IRQHandler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 R9 H: z J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USART6_IRQHandler
I2C3_EV_IRQHandler
I2C3_ER_IRQHandler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OTG_HS_WKUP_IRQHandler
OTG_HS_IRQHandler
DCMI_IRQHandler
HASH_RNG_IRQHandler
FPU_IRQHandler

B

ENDP
 ALIGN
3 M F5 h( Z/ v W! z7 y& r
;*******************************************************************************
ser Stack and Heap initialization 编译器预处理命令,主要是用来初始化用户堆栈
;*******************************************************************************
  :DEF:__MICROLIB ; "DEF"的用法为 :DEF:X 就是说X定义了则为真,否则为假。若定义了__MICROLIB,则将__initial_sp,__heap_base,__heap_limit亦即栈顶地址,堆始末地址赋予全局属性,使外部程序可以使用。
( U' X# c. E u' _, s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_. d$ [ {1 P: b+ e) E
! }5 D# S d
ELSE ; 如果没定义__MICROLIB,则使用默认的C运行时库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 用于指定存储器模式为双段模式,即一部分储存区用于栈空间,其他的存储区用于堆空间,堆区空间可以为0,但是,这样就不能调用malloc()内存分配函数;堆区空间也可以由存储器分配,也可以从执行环境中继承。在汇编代码中,通过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表明使用双段模式;在C语言中,通过 #pragma import(__use_two_region_memory)语句表明使用双段模式。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 此处是初始化两区的堆栈空间,堆是从由低到高的增长,栈是由高向低生长的,两个是互相独立的数据段,并不能交叉使用。
 LDR R0, = Heap_Mem ; 保存堆始地址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 保存栈的大小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 保存堆的大小
 LDR R3, = Stack_Mem ; 保存栈顶指针
BX LR
 ALIGN ; 填充字节使地址对齐

ENDIF

END ; END 命令指示汇编器,已到达一个源文件的末尾。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