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运放电路

楼主(2020-12-01):
    对这个电路有几个疑问,请大神讲解一下~~
1、R416的作用;
    2、为什么不直接用5V,还需要DCDC用5V转4.5V出来?
    3、DCDC转出来的2.25V,为什么是2.25V?
    4、这个增益如何计算,是多少呢?

网友A:
    (1)R416参与分压或者是假负载,去掉也没有问题。
    (2)5V可能是USB的电源,直接给运放供电会有比较大的文波噪声。
(3)2.25V要看用在哪里。看不出来用在哪里了。
    (4)增益是这是反向输入,增益应该是1/20 .
    另外这个电路的运放设计应该工作不正常的,R424到DGND的中间应该串联一个电容,把偏置电压浮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R416参与分压或者是假负载,去掉也没有问题。
    (2)5V可能是USB的电源,直接给运放供电会有比较大的 ...

    R416可能用于消除耳机插入瞬间,输出耦合电容通过耳机线圈放电产生的瞬间“喀啦”声。
    似乎无法确认两个电源芯片是开关电源。有可能是线性稳压电源吧。
    既然给运放供电是4.5V,那么产生一个2.25V当做伪零点参考电压(运放三个端口都直流悬浮在2.25V),相当于让运放工作于+/-2.25V状态。
    运放放大倍数似乎只有1.05倍?
R424要么接在2.25VDD上,要么就象你所说的,要串联一个隔直电容才行。否则运放直流工作点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R416可能用于消除耳机插入瞬间,输出耦合电容通过耳机线圈放电产生的瞬间“喀啦”声。
    似乎无法确认两个 ...

    (1)有可能是用来消除POP和CLICK的,咱也不知到人家这电路接什么设备。 (2)2.25V的电源用的不值,两个1%的电阻直接分压不香么。(3)下来就是他这个单电源运放设计有问题。

网友:
    R416阻抗匹配

网友C:
    2.25 二分之一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416参与分压或者是假负载,去掉也没有问题。
    (2)5V可能是USB的电源,直接给运放供电会有比较大的 ...

1)R416:
    2)5V:板子12V供电,5V是通过12V转DCDC过来的,这里的5V转4.5V应该不是考虑的电源噪声问题;5V转4.5 以及 3.3V转2.25V 的这个芯片看了一下,是LDO(型号BL9193ADBAPRN)
3)2.25V接在运放的PIN3上;
    4)增益倍数:
5)音频线性输入,通过此电路后,信号AC0_LINEIN_L串接10uf/10V电容接入MCU的LINE_IN管脚,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 二分之一VCC

    VCC      ----   4.5V
    2.25V   ----   1/2 VCC
    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什么呢?帮忙分析下~~~

网友:
    图片放大一些,再做进一步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VCC      ----   4.5V
    2.25V   ----   1/2 VCC
    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什么呢?帮忙分析下~~~

二分之一vcc 。用於輸入最大值不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VCC      ----   4.5V
    2.25V   ----   1/2 VCC
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什么呢?帮忙分析下~~~

    可以防止失真

网友:
    个人愚见:
1、R416的作用-----与前级音频输出设备的输出阻抗做匹配,来设定本级的输入电压幅度。
    2、为什么不直接用5V,还需要DCDC用5V转4.5V出来?--------用一级LDO来稳定和净化运放电源(后面有看到5V是DCDC开关电源降压提供的,这路噪声一般比较大,而且可能会给其他数字电路供电,这里加LDO能起一定的隔离噪声的作用。)
3、DCDC转出来的2.25V,为什么是2.25V?-----设定运放隔直输入信号的偏置电压为运放电源电压的一半(4.5/2=2.25),这样重建后的输入信号的直流中心电压距离运放的上下轨(4.5V、0V)距离相等,对称限幅。
4、这个增益如何计算,是多少呢?------VAC0LINEINL/VAC0LINEIN_L=(R421+R424)/R424=1.05,计算依据,根据运放负反馈接法的虚短虚断原理,流过R421和R424电阻的电流相等,因此电压与电阻成正比。

网友B:
    怎么还有人认为R416是当做阻抗匹配用?
一般的耳机放大器都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输出阻抗是很小的。几欧数量级、甚至小于1欧。D类放大器,扼流圈对高频率的输出阻抗有些影响,对音频率的输出阻抗影响不会很大。

而耳机的阻抗(不是线圈电阻)一般有16欧,或者32欧,甚至高点的达到150欧。那这里放个1000欧电阻,数量级差老远,如何匹配?如何设定输出电压幅度?

    我认为R416就是消除隔直耦合电容CP1上的残留直流电压的,防止耳机拔插过程中隔直耦合电容CP1上的直流残压通过耳机放电产生“咯啦”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有人认为R416是当做阻抗匹配用?
    一般的耳机放大器都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输出阻抗是很小的。几欧 ...

前级设备不能确定是LINE OUT还是PHONE OUT电路(不过从文字标注中看,此电路用于linein信号而不是earphone的可能性应该更大)。如果是LINEOUT驱动电路,那么应该是有一定的输出阻抗的,我见到设计一般有数百欧级别。R416可以与这个输出阻抗做分压,来设定输入信号的幅度(line in/out标准并不统一,信号幅度有可能比较大,我见到有比如0.5Vrms,1Vrms,2Vrms,2.8Vrms等等。。。。)。

如果是phone out驱动电路,那么这个电阻就没啥作用,不过装了也没关系(分压作用极小而已),但因为phone out驱动电路的输出电压(50mW 32欧的话,应该是1.3Vrms也就是3.6Vp-p?)也不会很大,一般不至于对后级5V供电的运放造成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有人认为R416是当做阻抗匹配用?
一般的耳机放大器都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输出阻抗是很小的。几欧 ...

    以下摘抄一段关于lineout的解释,仅供大家学习参考:

    line out为固定电平的模拟输出,早年音频设备通行设计是输出阻抗600欧,输出电平有-10dBV≈0.316Vrms(普通消费级产品)和+4dBu≈1.228Vrms(专业级音频设备)两个标准。
    现今的一般hifi设备的line out输出电平多数为2Vrms单端/4Vrms平衡的水平,输出阻抗比早期设备更低,大部分在100欧~200欧之间,以增加带载能力,市面也有一些如3Vrms/6Vrms这种不常见数值输出电平(比如chord)和可调输出电平(即前级功能)的设备。
    由此可见,line out没有统一的电平标准的,如果非要定一个最低标准的话,那么输出电平达到了-10dBV也就是0.316Vrms,就可以认为是合格的line out。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下摘抄一段关于lineout的解释,仅供大家学习参考:

line out为固定电平的模拟输出,早年音频设备通行 ...

估计真的是LINE OUT口。因为有插头符号有RCA字样。

但问题在于,600欧的历史,估计是早期用于手摇磁石电话机的。(因为电信机房一般距用户0~7km,线路阻抗约300~2000欧)

90年代开始流行的固定电话机已经舍弃了600欧,因为电话机的听筒是用内部有放大电路驱动的,顶多32欧。

现在似乎没人用600欧阻抗来设计音响设备,即使是Line OUT口,阻抗一样做得很低,只需要考虑电平,相当于无负载电平。
反正有音量按钮可任意调节电平。

当小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轻易超过100倍、大三极管功率100W这样的固态器件进步之后,短距离的音频传输也没人关注“共轭匹配获得最大功率”这种原则了。
反正三极管便宜,级联放大倍数、功率取之不尽,早就实现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