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PI型网络调整一下WiFi板级特性阻抗?

楼主(2020-12-01):
如附件图形。我这边的大致思路是,1、微带线通过SI9000建立一个阻抗模型,由确定的模型来进行阻抗,然后计算50欧姆阻抗,进行PCB打板。
2、样板回来之后,通过网分来测试是微带线+天线的实际的阻抗值,然后通过高频电容、电感配合史密斯图来调整特性阻抗到50欧姆左右(实际可能调不到那么好的效果)。3、然后测试一下回波损耗、驻波比到1.5左右就差不多了。

不知道我的思路是不是正确?请大家指教,谢谢!

PI型网络阻抗匹配

PI型网络阻抗匹配

网友:
你是高手!
WiFi 天线的驻波比到1.5左右就已经不错了,注意:是在带宽范围内都满足这个要求。
其中没有看到PCB敷铜,ANT80 的第 2、3Pin 是怎么接地的?
建议,ANT80封装顺时钟旋转90°布局,布局、布线将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