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IPI 协议疑问

楼主(2020-12-01):
因为仿真 mipi D-PHY  S 参数的时候,标准是根据 D-PHY 协议来定。我的速率是 1.5Gbps ,  则 Fh=650MHZ , 但是 Flp max  Fmax 不晓得怎么定义,请指教。

楼主:
求指导 求指导

网友:
    求mipi协议详细讲解

网友A:
    https://www.mipi.org/sites/defau ... gher-Data-Rates.pdf

    for you refer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ipi.org/sites/default/files/Bangaloe-Synopsys-Enabling-Higher-Data-Rates.pdf

for you ...

我有拿到spec 。但是相关的信息反复看了几遍,依然有疑问

网友A:
    如果你單純要求S-parameter

應該是看這個吧

楼主:
    你看的是8.6.1.1 是不需要flpmax 以及fmax 。但是你看 differential reflection at ports 曲线图 以及inter-lane common-mode cross-coupling  以及inter-lane differential cross-coupling  曲线 等等曲线都是需要以上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單純要求S-parameter

應該是看這個吧

补充图片,有部分参数是需要flp max 以及fmax的。

网友B:
    求mipi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mipi协议

兄弟你对这个熟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mipi协议

    兄弟你对这个熟悉吗?

    不是很熟悉。 好像瑞芯微处理器有这个接口,手机应用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mipi协议

    兄弟你对这个熟悉吗?

不是很熟悉。 好像瑞芯微处理器有这个接口,还有手机应用mipi总线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mipi协议

兄弟你对这个熟悉吗?

    兄弟 是做连接器仿真的吗?还是做板级仿真的??

楼主:
    画layout的,在学板级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layout的,在学板级仿真

    PCB + 仿真 就很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 + 仿真 就很强了

    只是听起来很美,实际是个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听起来很美,实际是个菜鸟

    哈哈,大神都是这样进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