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板设计时,如何解决传输线效应的问题?

楼主(2020-12-02):
采用高时钟频率的快速集成电路芯片电路,在PCB板设计时如何来解决传输线效应的问题?

网友:
把线宽画粗点,哈哈哈哈

网友:
    阻抗匹配,合适的端接方式;可以仿真验证

网友:
    楼上说阻抗匹配,为啥一下子感觉太难了

网友:
    这个快速集成电路芯片是什么芯片?如果是数字芯片,一般不用考虑.如果是模拟芯片,要看传输线效应是否大到影响芯片的性能

网友:
    线短一点,线一点,阻抗匹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