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怎么解决在AD板上移动过孔,敷的铜不移动导致报错啊?

楼主(2020-12-02):
    哪位知道怎么解决在AD板上移动过孔,敷的铜不移动导致报错啊?

网友:
    你把铜皮先隐藏了吧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楼上说的对,在调整布线布局过孔的时候可以先把铜皮隐藏,在调整完毕之后再重新铺一遍就OK啦
隐藏铜皮的做法:快捷键L打开板层管理器,在显示隐藏一栏中可以设置铺铜过孔焊盘之类的形态,有最终形态,草稿形态和隐藏形态三种形态可选

网友:
    学到了啊,底下的回复真的太暖心了

网友:
    没有设置铜皮自动更新

网友:
    铜皮还能自动更新 ad有这么牛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