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WiFi可以做单火开关吗?

楼主(2020-12-02):
现有市面上的WIFI智能开关大都要求该开关必须同时连接上电网电源的火线(L)和零线(L),可是,绝大多数住家和办公室建筑物中的开关盒中实际上都只有排布火线而没有零线的,将这些现成建筑物中的开关盒中加排上零线将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工费钱的工程。市面还有些人卖的单火WIFI开关都需要在灯具两端并接电容等“消闪器”,安装也是比较麻烦,市面上目前还没有无需零线和“消闪器”的WiFi单火开关。请教 WiFi可以做单火开关吗?

网友:
可以,是可以。就看你如何构思,但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网友:
还没遇到楼主所说的这种情况,但是想来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现有市面上的WIFI智能开关大都要求该开关必须同时连接上电网电源的火线(L)和零线(L),确实是的。楼主想做的这个是准备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