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解决PCB焊盘的安全间距问题?

楼主(2020-12-02):
如何设计解决PCB焊盘的安全间距问题?

网友:
    根据PCB生产厂家,焊盘孔径如果以机械钻孔方式,不得低于0.2mm,如果以镭射钻孔方式,不得低于4mil。而孔径公差根据板材不同略微有所区别。一般能管控在0.05mm以内内。焊盘宽度不得低0.2mm。

网友:
    焊盘与焊盘之间间距不得小于0.2MM。

网友:
    丝印不允许上焊盘。因为丝印若盖上焊盘,在上锡的时候丝印处将不能上锡,从而影响元器件装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