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安全隐患的八大主流技术解析

楼主(2020-12-02):
    一、隐藏SSID
SID,即ServiceSetidentifier的简称,让无线客户端对不同无线网络的识别,类似我们的手机识别不同的移动运营商的机制。参数在设备缺省设定中是被AP无线接入点广播出去的,客户端只有收到这个参数或者手动设定与AP相同的SSID才能连接到无线网络。而我们如果把这个广播禁止,一般的漫游用户在无法找到SSID的情况下是无法连接到网络的。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黑客利用其他手段获取相应参数,仍可接入目标网络,因此,隐藏SSID适用于一般SOHO环境当作简单口令安全方式。
  二、MAC地址过滤
  顾名思义,这种方式就是通过对AP的设定,将指定的无线网卡的物理地址(MAC地址)输入到AP中。而AP对收到的每个数据包都会做出判断,只有符合设定标准的才能被转发,否则将会被丢弃。
      这种方式比较麻烦,而且不能支持大量的移动客户端。另外,如果黑客盗取合法的MAC地址信息,仍可以通过各种方法适用假冒的MAC地址登陆网络,一般SOHO,小型企业工作室可以采用该安全手段。
  三、WEP加密:
EP是WiredEquivalentPrivacy的简称,所有经过WIFI认证的设备都支持该安全协定。采用64位或128位加密密钥的RC4加密算法,保证传输数据不会以明文方式被截获。
  该方法需要在每套移动设备和AP上配置密码,部署比较麻烦;使用静态非交换式密钥,安全性也受到了业界的质疑,但是它仍然可以阻挡一般的数据截获攻击,一般用于SOHO、中小型企业的安全加密。
      四、AP隔离
  类似于有线网络的VLAN,将所有的无线客户端设备完全隔离,使之只能访问AP连接的固定网络。
      该方法用于对酒店和机场等公共热点HotSpot的架设,让接入的无线客户端保持隔离,提供安全的Internet接入。
      五、802.1x协议
  802.1x协议由IEEE定义,用于以太网和无线局域网中的端口访问与控制。802.1x引入了PPP协议定义的扩展认证协议EAP。作为扩展认证协议,EAP可以采用MD5,一次性口令,智能卡,公共密钥等等更多的认证机制,从而提供更高级别的安全。在用户认证方面,802.1x的客户端认证请求也可以由外部的Radius服务器进行认证。该认证属于过渡期方法且各厂商实现方法各有不同,直接造成兼容问题。
  该方法需要专业知识部署和Radius服务器支持,费用偏高,一般用于企业无线网络布局。
      六、WPA
PA即Wi-Fiprotectedaccess的简称,下一代无线规格802.11i之前的过渡方案,也是该标准内的一小部分。WPA率先使用802.11i中的加密技术-TKIP(TemporalKeyIntegrityProtocol),这项技术可大幅解决802.11原先使用WEP所隐藏的安全问题。
  很多客户端和AP并不支持WPA协议,而且TKIP加密仍不能满足高端企业和政府的加密需求,该方法多用于企业无线网络部署。
      七、WPA2
      WPA2与WPA后向兼容,支持更高级的AES加密,能够更好地解决无线网络的安全问题。
  由于部分AP和大多数移动客户端不支持此协议,尽管微软已经提供最新的WPA2补丁,但是仍需要对客户端逐一部署。该方法适用于企业、政府及SOHO用户。
  八、802.11i
      IEEE正在开发的新一代的无线规格,致力于彻底解决无线网络的安全问题,草案中包含加密技术AES(AdvancedEncryptionStandard)与TKIP,以及认证协议IEEE802.1x。
  尽管理论上讲此协议可以彻底解决无线网络安全问题,适用于所有企业网络的无线部署,但是目前为止尚未有支持此协议的产品问世。
  综上所述,不同的无线网络用户遭受安全隐患威胁的程度不同,他们需要的技术支持也就有所区别。因此,根据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应该不同的安全解决方案。

网友:
    SSID,即ServiceSetidentifier的简称,让无线客户端对不同无线网络的识别,类似我们的手机识别不同的移动运营商的机制。参数在设备缺省设定中是被AP无线接入点广播出去的,客户端只有收到这个参数或者手动设定与AP相同的SSID才能连接到无线网络。而我们如果把这个广播禁止,一般的漫游用户在无法找到SSID的情况下是无法连接到网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