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电路原理图的基本步骤

楼主(2020-12-02):
根据我们的教学安排,以绘制《手电筒电路电路原理》为例,介绍电路原理图绘制的基本步骤。
  第一步:设置图纸属性。
  关于图纸属性的设置,可执行菜单命令Design \ Options,或者在编辑窗口内右键鼠标弹出的菜单中单击Document Options选项,如下图所示。

  系统将弹出Document Options 对话框,并在其中选择 Sheet Options 选项卡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确保Grids下的Snapon的值设置为10,Visible的值设置为10 ,Grid Range 的值设置为8,Standard Style的值设置A4,其他采用默认设置,然后点“OK”按钮确认。
  第二步:添加自制的元器件符号库文件,删除系统自带的元器件符号库文件。
  在绘制电路原理图之前,必须载入元器件符号库文件才行。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一般都是添加自制的元器件符号库文件,删除系统自带的元器件符号库文件。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降低学习难度,因为自己绘制的元器件符号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就像玩“搭积木”游戏一样简单,特别适合初学者。加载元器件库的步骤如下:
  使用鼠标单击设计管理器中的BrowseSch选项卡,然后单击 Add/Remove 按钮,将出现下图所示的 Change Library File List(改变库文件列表)对话框。

  用户也可以选取 Design|Add | Remove Library 命令来打开此对话框。
  特别说明,这个方法目前只支持XP系统操作,如果你是电脑系统是WIN7及以上版本的,请使用“Win7下protel99添加库软件”操作,具体操作方法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绍。
  第三步:放置元器件,位置布局。
  选中要放置的元器件,单击Place按钮,再单击鼠标将元件放到需要放置的位置上,即可完成元器件的放置步骤,如下图所示。

  注意快捷键:用鼠标左键按住元件不放,再按X,Y,空格等快捷键可以设置元件的位置,如何没有反应,请将输入法调试到英文状态下。
  按这个方法放置其他需要的元件符号,如下图所示。

  第四步:绘制导线、设置与元器件的属性参数。
  当所有电路对象放置完毕后,就可以着手进行电路图中各对象间的连线了。连线的最主要目的是按照电路设计的要求建立网络的实际连通性。
  要进行连线操作,可单击电路绘制工具栏上的“画电线”按钮或执行菜单命令Place\ Wire ,将编辑状态切换到连线模式,此时鼠标光标的形状也会由空心箭头变为大十字。这时只需将鼠标光标指向元器件引脚的一端,单击鼠标左键,就会出现一个可以随鼠标光标移动的预拉线,当鼠标光标移动到连线的转弯点时,每单击鼠标左键一次可以定位一次转弯。当拖动虚线到元器件的引脚上并单击鼠标左键,或在任何时候双击鼠标左键,就会终止该次连线。若想将编辑状态切回到待命模式,可单击鼠标右键或按下Esc 键,完成绘制导线的步骤,如下图所示。

  注意:画电线时,一定要使用有电气意义的导线。
  然后设置元器件的属性参数,可直接在元器件的中心位置使用鼠标双击元器件,弹出 Part 对话框,就可以进行元器件属性的编辑操作了,主要修改Designator和Part Type两项,修改完成点“OK”按钮确认设置。以电阻属性修改为例,如下图所示。

  按这个方案,把电路原理图中需要修改的所有元件的属性全部修改完成,如下图所示。

  第五步: ERC检查。确保没有错误。
  执行菜单命令:Tools\ERC,如下图所示。

  弹出“电气规则检测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OK”按钮后进行检查后,并弹出检查报告,如下图所示。

  第六步:生成网络表文件。
  网络表是电路原理图设计(Sch)与印制电路板设计(PCB)之间的一座桥梁。执行菜单命令:Design\Create Netlist,如下图所示。

  弹出“网络表创建对话框” ,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OK”按钮后,系统自动创建网络表,并弹出“网络表”文件内容,如下图所示。

网友:
对我这个新手有些作用,虽然教程很老。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