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PCB电路安装与焊接时有哪些事项需注意?

楼主(2020-12-02):
集成PCB电路安装与焊接时有哪些事项需注意?

网友:
看你用什么工具焊接,常规注意焊接的温度时间,冬天注意静电。

网友:
    pcb线路(板底)要考虑接插安装电子元件,后期的SMT贴片接插后也需要考虑导电性能和信号传输性能等问题,所以就会要求阻抗越低越好,特别是微波信号设备,对电阻率要的要求是:低于每平方厘米1×10-6以下。

网友:
    pcb线路板在生产过程中要经历沉铜、电镀锡(或化学镀,或热喷锡)、接插件焊锡等工艺制作环节,而这些环节所用的材料都必须保证电阻率底,才能保证线路板的整体阻抗低达到产品质量要求,能正常运行。

网友:
    线路板中的导体中会有各种信号传递,当为提高其传输速率而必须提高其频率,线路本身如果因蚀刻、叠层厚度、导线宽度等因素不同,将会造成阻抗值得变化,使其信号失真,导致线路板使用性能下降,所以就需要控制阻抗值在一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