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问下做过显卡的大神,PCIE4.0 金手指pin需要整个层都要挖空嘛?

楼主(2020-12-02):
问下做过显卡的大神,PCIE4.0 金手指pin需要整个层都要挖空嘛?

网友A:
    没看到不挖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不挖空的

    整个层都需要挖空,还是只临层挖空?

网友B:
    所有内层都挖空,此处无需参考层,否则阻抗太低了

网友:
    内层都是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内层都挖空,此处无需参考层,否则阻抗太低了

    杜老师在问一下是金手指pad pad下方区域每层挖空嘛,还是金手指整个区域每层都挖空

网友:
    金手指整个区域每层都挖空

网友(2021-01-21):
    PCIE 金手指部分(除了 Top和 Bottom)其它層別都要挖空, 以避免特性阻抗在金手指部分由85 ohm瞬間掉落20~30 ohm的數值(TDR Tr=35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