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机里面不同的胶要用不同的针头,有什么对应关系吗?

楼主(2020-12-02):
不同的胶要用不同的针头,有什么对应关系吗?

网友A:
    瞬间胶:对水性瞬间胶使用安全式活塞及Teflon内衬金属针头,对浓稠性瞬间胶,则使用锥形斜式针头,若需挠性则使用PP针头。

网友:
    UV胶:使用琥珀色针筒,白色活塞及斜式针头(可遮紫外线)

网友:
    光固化胶:使用黑色不透明针筒,白色活塞,可遮紫外线之针头。
    厌氧胶:使用10CC针筒及白色PE通用活塞。
    密封胶及膏状流体:若使用白色活塞反弹严重时,请改用安全式活式,使用斜式针头。

楼主(2021-04-08):
引用 网友A:
瞬间胶:对水性瞬间胶使用安全式活塞及Teflon内衬金属针头,对浓稠性瞬间胶,则使用锥形斜式针头,若需挠性 ...

    哦哦哦 原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