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12-02):
请问:(1)数字1中圈中的留个分立器件是不会完成平衡到不平衡的转换的,转换之后是50欧姆吗?
(2)数字2中电路什么作用啊?

网友:
CC25xx芯片 RF_P与 RF_N管脚是一对差分输入输出信号,若所使用的天线是不平衡单极子天线,须使用巴伦匹配电路来进行射频收发信号的匹配。匹配电路的设计可采用匹配芯片也可先采用分立电容和电感元件来实现。

网友:
有个q研学群,可以到那讨论 574476726

网友:
图1实现了差分信号转单端(即 平 衡 不 平 衡 转 换)的 功 能,图2的 T型匹配电路实现与天线阻抗匹配功能.

网友:
1 转换后到50欧比较方便测试。2 T型电路有低通和匹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