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线弧贴芯片而造成的异常如何处理?

楼主(2020-12-02):
    因线弧贴芯片而造成的异常如何处理?

网友:
    增加线弧高度

网友A:
    也可以改变折点位置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改变折点位置试试看

    芯片上的 pad 要植一个 Bump 球,然后再焊接 stitch,所以比正常焊接产生 CRACK 的概率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