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S使用指南

楼主(2020-12-02):
一、WDS简介

WDS是Silicon Labs为其推出的RF芯片开发的一个配置生成工具。借助此工具,开发者可以快速地对芯片进行配置,这大大减轻了Si4463 开发负担。

二、使用指南

安装并打开此软件,会显示如下画面:

在图中,“Connect physical device”适用于用户有开发板的情况,而“Simulate radio”则不要求实际设备,只需要选择对应的芯片型号就可以配置了。为了便于演示,这里选择“Simulate radio”。之后的界面如图:

在这个界面是选择要配置的芯片型号和版本。这里思为无线选择Si4463 C2版本作为演示。选择之后的主界面进入下图:

这里是选择要使用配置模式,“Radio Configuration Application”是直接显示对应参数的真实值,适合一般用户;“Register Setting Panel”则是把寄存器列出来,由用户指定寄存器的值,适合资深用户;这里我们选择前者。

上图即为配置界面,可以看出整个界面被划分为3部分,分别是选择工程、配置工程,部署工程。一般来说,整个配置过程大约可以总结为以下流程:
1. 选择要配置的工程类型,可选的有Empty framework,Unmodulated work等。
2. 配置无线参数,主要有频率和功率,无线相关的参数,数据包的参数,中断和快速响应寄存器。
3. 把配置好的参数存储为文件,可以是头文件或者工程文件。
下面详细介绍各个步骤:
* 工程类型(Select project),根据其名称就可以知道其代表的类型,这个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 频率和功率(Frequency and power)。设置基本功率,频率和其它参数。设置的实际值必须在芯片的支持范围内。设置可参考上方图片。
* RF参数(RF parameters)。选择想要的调制方式,数据速率和其他参数。
* 数据包栏(Packet)。在实际通信时,可能存在多个数据包,并且每个数据包所使用的参数也不一定相同,在这里可以对每个数据包进行单独配置。配置的参数主要有,数据包的长度,是否启用CRC,是否启用曼彻斯特编码,这些参数应根据项目需求进行选择。
* 中断(Interrupts)。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 GPIO and FRR。
* 最后生成配置参数,点击右下角的Generate source。
三、保存工程文件

可以选择把配置好的参数保存为一个头文件,或者保存为Silabs IDE工程文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