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运行到for循环直接跳过不执行问题

楼主(2020-12-02):
Matlab运行到for循环直接跳过不执行问题
代码如下:
clear all
clc
%%%初始化%%%
T=20;
N=15000;
h=T/N;
tset=1;
hh=3;

k=10;c=1;b=1;

X=zeros(4,N+1);
V=zeros(4,N+1);
U=zeros(4,N+1);
E1=zeros(4,N+1);
E2=zeros(4,N+1);
X0=zeros(1,N+1);
V0=zeros(1,N+1);
E=zeros(8,N+1);
U0=zeros(1,N+1);

X(1,1)=20;
X(2,1)=-21;
X(3,1)=15;
X(4,1)=-10;
X0(1,1)=0;

V(1,1)=1;
V(2,1)=-2;
V(3,1)=3;
V(4,1)=-2;
V0(1,1)=0;

M=[-1 0 1 0;
    0 -2 1 1;
    1 1 -2 0;
    0 1 0 -1];
[V,D] = eig(M);%%特征向量V特征值D(对角线)
lambda = wrev(diag(D));%%D里面的对角元素取出来放到lambda
lamb = lambda(4);
A0 = [0 1;
      0 0];
B0 = [0 1]';
I4=[1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1];
A = [0 1/(2*lamb);
      0  0];
B = B0;
N = 0;
R = 1;
Q = [1/2  0;
      0   1/2];
[K,P,e] = lqr(A,B,Q,R,N);
C=B0'*P;
F=kron(I4,B0'*P);

%%%迭代%%%
for i=1:N
    tnow=T*(i/N);
    if tnow>=tset-0.01
        mu=1;
        dmu=0;
        dmu2 = 0;
    else
        mu=(Tset/(Tset-tnow))^hh;
        dmu=(hh/Tset)*(mu^(1+1/hh));
        dmu2 = hh*(hh+1)/(Tset^2)*(((Tset^hh)/((Tset-tnow)^hh))^((hh+2)/(hh)));
    end

    X0(1,i+1)=h*(sin(tnow))+X0(1,i);
    V0(1,i+1)=h*(cos(tnow))+V0(1,i);
    U0(1,i)=-sin(tnow);
    l1=[1,1,1,1]';

    E1(:,i)=M*(X(:,i)-l1*X0(1,i));

    E2(:,i)=M*(V(:,i)-l1*V0(1,i));

    E(:,i)=[E1(1,i);E2(1,i);E1(2,i);E2(2,i);E1(3,i);E2(3,i);E1(4,i);E2(4,i)];
    U(:,i)=l1*U0(1,i)-F*E(:,i)-(k+c*(dmu2/mu))*(X(:,i)-l1*X0(1,i))-2*(k+c*(dmu/mu))*(V(:,i)-l1*V0(1,i));

    X(:,i+1)=h*V(:,i)+X(:,i);

    V(:,i+1)=h*U(:,i)+V(:,i);
    i
end

%%%作图%%%
t=linspace(0,T,N+1);

figure(1)
plot(t,X(1,,'linewidth',2);
hold on;
plot(t,X(2,,'linewidth',2);
hold on;
plot(t,X(3,,'linewidth',2);
hold on;
plot(t,X(4,:),'linewidth',2);
hold on;
plot(t,X0(1,:),'linewidth',2);
hold on;
grid on;
axis([0 20 -30 30])
legend('X1','X2','X3','X4','X0');
title('X')

figure(2)
plot(t,V(1,:),'linewidth',2);
hold on;
plot(t,V(2,:),'linewidth',2);
hold on;
plot(t,V(3,:),'linewidth',2);
hold on;
plot(t,V(4,:),'linewidth',2);
hold on;
plot(t,V0(1,:),'linewidth',2);
hold on;
grid on;
legend('V1','V2','V3','V4','V0');
title('V')

figure(3)
plot(t,E1(1,:));
hold on;
plot(t,E1(2,:));
hold on;
plot(t,E1(3,:));
hold on;
plot(t,E1(4,:));
hold on;
grid on;
title('EX')

figure(4)
plot(t,E2(1,:));
hold on;
plot(t,E2(2,:));
hold on;
plot(t,E2(3,:));
hold on;
plot(t,E2(4,:));
hold on;
grid on;
title('EV')

figure(5)
plot(t,U(1,:));
hold on;
plot(t,U(2,:));
hold on;
plot(t,U(3,:));
hold on;
plot(t,U(4,:));
hold on;
grid on;
title('U')

网友:
N = 0;
R = 1;
Q = [1/2  0;
      0   1/2];
[K,P,e] = lqr(A,B,Q,R,N);
C=B0'*P;
F=kron(I4,B0'*P);

%%%迭代%%%
for i=1:N

N等于零,如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