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复制的时候可以自动赋予相关网络吗?

楼主(2020-12-02):
    例如,有一万个PIN需要铺铜,但是PIN得网络都不同,单次赋予网络太慢了。能否复制的时候自动转化为当前PIN的网络。这个问题困惑好久了。
    可以通过ENV或者skill实现吗。
    希望各位前辈们指点指点,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
    但分二步驟.
    1.選擇要複製的shape. (非同原點,還要另外設.)
    2.選擇要複製 pin或via 的net.

    自动赋予相关网络.......的條件是只有一種net的pin或via.

    第二部批量复制的时候不能同时赋予网络是吗。

网友B:
    没图没真相,看看啥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没真相,看看啥样的?

网友B:
    这种规则的好办,它芯片一万多PIN,意思一下自动分割加网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规则的好办,它芯片一万多PIN,意思一下自动分割加网络吧。。。。

    他的意思是复制铜箔的时候铜箔可以根据PIN,或VIA上的网络自动给铜箔赋网络,你自己使用软件自带的copy功能复制一块shape放到一个不同网络的焊盘上去,看看这块铜箔放到焊盘上的网络是否与那个焊盘的网络一致就知道了!

楼主:
    这种规则的好办,它芯片一万多PIN,意思一下自动分割加网络吧。。。。

    是的  数量少  这样一个个操作没问题  数量上万就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规则的好办,它芯片一万多PIN,意思一下自动分割加网络吧。。。。

    他的意思是复制铜箔的时候铜箔可以根据PIN,或VIA上的网络自动给铜箔赋网络,你自己使用软件自带的copy功能复制一块shape放到一个不同网络的焊盘上去,看看这块铜箔放到焊盘上的网络是否与那个焊盘的网络一致就知道了!

    对的   就是这个意思  上万怎么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的意思是复制铜箔的时候铜箔可以根据PIN,或VIA上的网络自动给铜箔赋网络,你自己使用软件自带的copy功 ...

    有那样的skill就很简单啊,直接批量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的意思是复制铜箔的时候铜箔可以根据PIN,或VIA上的网络自动给铜箔赋网络,你自己使用软件自带的copy功 ...

    有那样的skill就很简单啊,直接批量复制

    主要skill我不知道怎么写,所以才来咨询各位前辈

楼主(2022-06-07):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呀   SKILL  还是ENV快捷方式呀

楼主(2022-09-05):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是复制铜箔的时候铜箔可以根据PIN,或VIA上的网络自动给铜箔赋网络,你自己使用软件自带的copy功 ...

    试了呀,不同网络不会自动的赋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