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隔离

楼主(2020-12-02):
目前设计一款控制板,就是主电源12V 。然后我这边电机也需要12V供电,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隔离一下么?目前电机12V供电,2.5A的电流,整机电流约7-8A。

网友A:
    可以考虑供电和控制信号分别隔离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供电和控制信号分别隔离的方式

    信号已经采用光耦去隔离了,主要是电源,这边处理隔离不好的话会影响整版电源。想问一下,你们常规怎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已经采用光耦去隔离了,主要是电源,这边处理隔离不好的话会影响整版电源。想问一下,你们常规怎么操 ...

其实12V的电机干扰不是太大,电源可以考虑单独供电模块,电源和地和控制电路完全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