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压差的几个电源在同一个平面,电源线路安全距离

楼主(2020-12-02):
关于有压差的几个电源在同一个平面,电源线路安全距离应该怎么定义,比如5V 和12 V 相邻,或者和1.8V 相邻, 或则这两根电源线平行走线,之间安全距离怎么定义?

网友A:
楼主别急,帮你问问我师傅。或者你也可以请教一下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急,帮你问问我师傅。或者你也可以请教一下版主。

结果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