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temSI中TX不加IBIS模型可以仿真吗?

楼主(2020-12-03):
    如下图所示,TX不加IBIS模型,如何添加TX的激励呢?
    TX的文件如何提取的?

网友A:
    那就要自己编写一个sp文件作为激励,可以参考软件自带的这2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自己编写一个sp文件作为激励,可以参考软件自带的这2个例子。

    多谢杜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自己编写一个sp文件作为激励,可以参考软件自带的这2个例子。

    请问一下杜老师,软件自带的这个例子的目录是什么?我提取的是差分S的端口,这个激励只是单端的,我还需要在找一下差分的激励模型。

网友:
    搜索一下文件名就能找到了,类似的可以搜一下扩展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