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在PCB中查看焊盘数量?

楼主(2020-12-03):
AD怎么在PCB中查看焊盘数量?

网友A:
    tools里好像有一个叫board info的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ols里好像有一个叫board info的菜单

    在Reports下面

网友:
    :lol快捷键R+B可以查看板子信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已经根据你们的指示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