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DRC检查项问题求解

楼主(2020-12-03):
大家好,我在整理原理图对应的DRC检查,都会出现啥样的报错,但是针对图片这些选项的检查,没有找到问题点在哪,

请问这些检查项,是针对原理图哪里出错才会报错呢?

网友A:
    顾名思义 报啥错 就是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顾名思义 报啥错 就是啥错

我是在写总结,总结什么错对应什么问题,目前是找不到这些检查项到底是检查原理图哪个位置

网友A:
    电源引脚可视性 芯片的电源引脚有复选框 可以选可视/不可视 检查可视性 不就是检查这个复选框有没有选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引脚可视性 芯片的电源引脚有复选框 可以选可视/不可视 检查可视性 不就是检查这个复选框有没有选中吗

其他的呢,大佬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