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拟合得到二元函数

楼主(2020-12-03):
想通过matlab拟合得到二元函数y=f(x1,x2)的表达式,但是这里面18组初始的b值是参考别人的模板,因为是用另外的数据生成的,请问怎么用程序实现我这组数据里面的18组初始b值呢?比如用nlinfit,或者cftool,请大佬多多指教! 之前用cftool拟合后得到的poly23多项式函数的函数值域与已知数据相差几个数量级,函数表达式明显是错误的
代码如下:
clear,clc
x1=[1.2:.1:1.7]';
x2=[1000        5000        7500       10000        15000];
y=[14964       13166        14235      15550        19200
   13479       13479        13090      14235        17014
   13747       13747        12750      13139        14991
   13917       13917        13019      12553        13967
   14065       14065        13386      12821        13188
   14306       14306        13578      13040        12728];
n1=length(x1);n2=length(x2);
x1=x1*ones(1,n2);x1=x1(;
x2=ones(n1,1)*x2;x2=x2(;
y=y(; X=[x1,x2]; n=length(y);
str=num2str([1:n]');
fx1=@(b,x1,x2)(b(1)+b(2)*x2+b(3)*x2.^2+b(4)*x1.*x2+b(5)*x1.^3+b(6)*x2.^3+b(7)*x1.^4+b(8)*x2.^4+b(9)*x1.*x2.^3+b(10)*x1.^2.*x2.^2+b(11)*x1.^5+b(12)*x2.^5)./(1+b(13)*exp(b(14)*x1+b(15)*x2+b(16)*x1.^2+b(17)*x2.^2+b(18)*x1.*x2));
fx2=@(b,X)(b(1)+b(2)*X(:,2)+b(3)*X(:,2).^2+b(4)*X(:,1).*X(:,2)+b(5)*X(:,1).^3+b(6)*X(:,2).^3+b(7)*X(:,1).^4+b(8)*X(:,2).^4+b(9)*X(:,1).*X(:,2).^3+b(10)*X(:,1).^2.*X(:,2).^2+b(11)*X(:,1).^5+b(12)*X(:,2).^5)./(1+b(13)*exp(b(14)*X(:,1)+b(15)*X(:,2)+b(16)*X(:,1).^2+b(17)*X(:,2).^2+b(18)*X(:,1).*X(:,2)));
b=[345.45 -191.53 41.80 -2.6793  83.3156  -4.4545  -156.1311 0.2333  -0.0086582 0.251804  81.565  -0.0048047  989422  -146.607  4.003 95.35213571  -0.25589 2.752];
for l=1:5
    b=lsqcurvefit(fx2,b,X,y);
    b=nlinfit(X,y,fx2,b);
end
b
figure(1),clf
plot3(x1,x2,y,'o')
stem3(x1,x2,y,'filled')
text(x1,x2,y+.01,str)
hold on
[x11,x22]=meshgrid(min(x1):range(x1)/80:max(x1),min(x2):range(x2)/80:max(x2));
yhat=fx1(b,x11,x22);
suRF(x11,x22,yhat)
shading interp
alpha(.8)
axis tight
xlabel('α');ylabel('C'),zlabel('V1')
SSy=var(y)*(n-1)
y1=fx1(b,x1,x2);
RSS=(y-y1)'*(y-y1)
rsquare=(SSy-RSS)/SSy
MSe=RSS/(n-length(b))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数据不同,不能用此前的模型和初值。另,只有少量的数据是不能用很复杂(包含很多效应项)的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