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字体

楼主(2020-12-03):
在AD中怎么修改全部字体的stroke?

网友:
    先选中一个字体,右键选择查找相似对象功能来筛选你所要修改的字体,然后点击屏幕右侧【PCB Inspector】来修改stroke
    如果你屏幕右侧没有没有【PCB Inspector】,则需要在屏幕右下角找到【PCB】栏,点击找到【PCB Inspector】,并将该对话框拖在屏幕右侧,方便日常使用

网友A:
    在灰原哀的基础上补充一下:
    1、如果事先在这里勾选了run inspector,点击OK后会自动弹出PCB inspector对话框的,不需要去找。

    2、与stroke字体有关的是框中的几个参数。

网友:
    楼上都说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灰原哀的基础上补充一下:
1、如果事先在这里勾选了run inspector,点击OK后会自动弹出PCB inspector对 ...

    哦吼,还有这个操作,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