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问题

楼主(2020-12-03):
为什么设备长时间连续使用以后,电流大了不少?最近用的设备,连续使用一晚上以后,电流从刚开机的2.5A变成了3.1A左右,设备采用12.6V适配器供电,电流是通过剥开适配器的线,用电流钳测正极得出来的,设备里面主要的大功率器件就是一个FPGA和一个DSP,为什么呢?

网友:
    主要考虑2点因素:温度,负载功能

网友:
    这个可能给器件发热后散热不良有关,一般电阻特性是温度越高阻值会有增大趋势,可以采用温度探针测试下若是FPGA和DSP发热导致的功耗增加的话 ,通过加散热块的方式验证

网友:
    缺些信息:电源本身的功率、品牌,你测试到电流上升后有确认电源输出电压没有变化?板上DC/DC的方案特性,方案的效率曲线,温度特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