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 Model Extraction提取S参数时报错

楼主(2020-12-03):
    1、PowerSI Model Extraction提取S参数时,检查时WARNING存在,请问如何解决?
2、Start Simulation中间会弹出E1007报错,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楼主别急帮你问问我师傅,你也可以问问版主。

网友A:
    哥,英文不是提示你了,内存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英文不是提示你了,内存不足

    第一个警告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警告怎么处理呢

不影响你仿真

网友(2021-02-19):
    频率Ending fren那边重新填写一下,例如8 GHZ.

网友:
    第一个警告不用处理,第二个增加电脑内存或者裁板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