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同轴电缆组件的结构组成是怎样的

楼主(2020-12-03):
射频同轴电缆组件由射频同轴连接器和射频同轴电缆两部分组成。射频同轴电缆组件主要用于连接各类信号收发设备/模块或天线/发射机,确保其间信号精确、低损、高兴、高质的传输。

射频同轴电缆其圆柱形的外导体结构保证了优异的屏蔽性能,传输的电磁能量以内导体为中心均匀分布;具有均匀而稳定的特性抗阻和极大的带宽等优点。

内导体的主要材料是铜。通常,小电缆内导体是通讯或铜包铝线;大电缆用铜管,以减少电缆质量和成本。

内导体对信号传输的影响很大,因为衰减主要是内导体电阻损耗引起的。其电导率,尤其是表明电导率应尽可能高,一般要求是58ms/m(20摄氏度)。因为在高频下,电缆仅在导体表明的一个薄层内传输,这种现象称为趋肤效应,电流层的有效厚度称为趋肤深度。

内导体用的铜材质质量要求很高,要求应无杂质、表明干净、平滑、光滑。内导体直径应稳定且公差很小,因为直径的任意变化都会降低电流的阻抗均匀性和回波损耗,因此应精确控制其制作工艺。

外导体有连个基本作用:第一是作为回路导体,第二起屏蔽作用。通常形式有屏蔽编织网和无缝铜管、扎纹铜管。

外导体用的铜材质也应质量很好,导电率高,无杂质。外导体尺寸应严格控制在公差范围内,以保障电缆均匀的特性阻抗和高的回波损耗。

射频同轴电缆的绝缘介质远不止是起绝缘作用,最终的传输性能主要是在绝缘之后才确定的,因此绝缘介质材料的选择和其结构非常重要。所有重要的性能,如衰减、阻抗和回波损耗都与绝缘介质关系很大。对绝缘介质*重要的要求有:(1)先对介电常数,介质损耗角因子小,以保证衰减小。(2)结构一直保证均匀的特性阻抗和高的回波损耗。(3)机械性能稳定保证使用寿命长。(4)防水防潮。

其中结点常数反映材料在电场中的相应特性,觉得同轴电缆的特性阻抗和传输特性,工作频率越高,结点常数对插损的贡献就越大。因此应尽量选择介电常数小的绝缘材料。当然有写射频同轴电缆还有外护套以保护电缆外导体不受损伤。

网友:
外导体尺寸应严格控制在公差范围内,以保障电缆均匀的特性阻抗和高的回波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