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焊盘无法选择non-plated

楼主(2020-12-03):
在做焊盘时,由于不需要上下层连接,所以想选择non-plated,但是下拉菜单中只有plated选项,这是为什么,是有其他的地方需要优先设置吗?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如果是17.2的话,建pad的时候选择mechanical hole或者tooling hole就有了

楼主:
嗷,看到了,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