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检索的问题

楼主(2020-12-03):
我有一个文件夹内有N个后缀为xlsx的excel文件夹,他们里面存放着2列n行的数据。
在matlab内部,我使用xlsread语句先读取他们的数据,并且用z1、z2、z3……的方式命名,如下:
z1=xlsread('D:\工作\光生物反应器\xp实验数据\1.xlsx');
z2=xlsread('D:\工作\光生物反应器\xp实验数据\2.xlsx');
z3=xlsread('D:\工作\光生物反应器\xp实验数据\3.xlsx');
……

然后我需要用到一个循环,轮流读取他们相同位置的数据,就比如说,第一个循环我读取1文件的第二行第一列的数据,下一个循环我要读取2文件的第二行第一列的数据……

但是好像z1、z2、z3都不能通过改变zi中的i来分别读取,文件名也不能通过改变i来分别读取。
想问问各位大佬,我这种情况应该使用什么语句来读取数据。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1.一定要写成你设想的z1, z2这种形式的话,可以用eval命令,会涉及到单引号的转义这种非常麻烦非常不直观的操作

2.或者改用cell元胞数组,令z{ 1, 1 } = z1, z{ 2, 1 } = z2… 而这种元胞数组显然是可以很方便地用for循环来构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