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CMOS反相器输入高电平,为什么输出是低电平?

楼主(2020-12-03):
    如图,在输入是高电平的情况下,Q2,Q4导通,Q1截止,Q5基极是低电平截止,Q3也截止,这个时候的输出为何是低电平?

    BiCOMS反相器multisim仿真图

    BiCOMS反相器multisim仿真图

网友A:
    你这个图有问题,怎么都不能输出高电平。
    1. 按你的说法,Q5截止。Vdd怎么到达Q5的发射级,输出的高电平哪里来的?
2. 如果Q5.E是高电平,由于Q4导通,那么Q6也会导通。结果是Q4.d/s,Q6.b,Q5.e这4个引脚都被Q6的be节钳位到0.7V。输出还是低。接下来Q4,Q5,Q6至少会烧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有问题,怎么都不能输出高电平。
    1. 按你的说法,Q5截止。Vdd怎么到达Q5的发射级,输出的高电平哪 ...

输入原来是循环的方波,在这里我不关注它输入低电平的情况,所以才把输入直接接5V的高电平,我关注的是输入为高电平的情况下(5V),为什么输出是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原来是循环的方波,在这里我不关注它输入低电平的情况,所以才把输入直接接5V的高电平,我关注的是输 ...

    是我描述的不清楚还是你理解能力有问题。Q5不导通,输出的高电平是靠Q3,Q4,Q6三个管子发电产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描述的不清楚还是你理解能力有问题。Q5不导通,输出的高电平是靠Q3,Q4,Q6三个管子发电产生的吗?
 ...

这是一个反相器,输入(V1)是低电平输出就是高电平,输入是高电平,那么输出就是低电平,很明显我现在将输入(V1)接5V,输出确实是低电平,你如果想输出高电平,直接输入端接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