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20-12-03):
(图片)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你得说这个电路,你那里不明白,总体上来说这个电路就是一个半桥电路,U21是驱动Q1和Q2两个MOSFET的,可以叫他高低端驱动器,因为半桥上下桥臂使用了NMOS,下桥臂容易驱动,因为S极接地,上桥臂不容易驱动,因为S极浮空,所以需要D4和C5的组成的电荷泵来驱动;R56和R58是充电限流电阻,R54+D7//R56和R57+D8//R58是放电限流电阻,由于MOSFET的关断损耗一般比较大,所以增加了二极管,使充电和放电回路阻抗不一样,mosfet的放电损耗一般较大,所以放电回路的阻抗设计的要小一些;D13和D14起稳压作用,保护mosfet栅极不受过电压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