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如何正确的新建VRM器件?

楼主(2020-12-03):
用SPEED2000里的DDR4仿真的时候,自己新建了2个VRM model, VDDQ与VTT,2个端口,定义v 1 2 1.2,对应的建两个component,link到相应的网络上;仿真完了后,会变成v1 1 2 1.2, v后面加了个1。仿真结果也完全不对,见图片,电源,信号,全不对,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不自己新建VRM,而直接把电源上DCDC的一颗电容选择成VRM器件,仿真出来,就正常了,这是什么道理?请指教

网友A:
    到component列表中看看是不是新建的vrm器件没有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component列表中看看是不是新建的vrm器件没有使能

    多谢阿杜老师,今天没问题了。见了鬼了,昨天试了很多次,而且特别耗时,比正常的耗时多了好几倍,确认VRM使能了的,打了对号。

还有个问题请教,speed2000和systemsi仿真DDR,这俩有啥区别?对于Onboard类型的,speed2000不是更方便吗,连模型都不用提取,直接就可以仿真了,结果也差不多

网友:
    systemsi可以做前仿真、扫描仿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