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2000DDR仿真波形不正常

楼主(2020-12-03):
用SPEED2000仿真DDR4的波形,地址线和CLK线看起来还行,但是data和DQS波形就不正常了,幅度太大。同样的板子用systemSI仿真了一遍,结果也一样。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对啊,求助。

网友:
    调整odt看看,可以把文件发出来或者把设置截图出来,这样才能更准确的判断问题所在。

楼主:
    昨天只试了没有ODT与40R odt的情况。刚试了240R odt,结果已经符合AC100/DC75门限电平了。多谢阿杜老师与楼市的兄弟,还是缺乏实验精神啊。不过为啥幅度还是这么大,1.5V的幅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只试了没有ODT与40R odt的情况。刚试了240R odt,结果已经符合AC100/DC75门限电平了。多谢阿杜老师与楼 ...

ODT越大幅度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