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置Keep our Layer 之前去放置线条,图层一直自动跳去Top Layer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2-04):
在设置Keep our Layer 之前去放置线条,图层一直自动跳去Top Layer是什么原因?

网友:
    keep-out layer画线:菜单:place--keepout下选择,或快捷  K,P选择

网友:
    切换到keepout layer,快捷键 p l

网友:
    是不是操作不对啊

网友:
    按照楼上大神的指导试一下呗

网友:
    如果keep out 层无法放置线条建议可以在别的层复制后在特殊粘贴到keep out层

网友:
    感觉你是用P+T画的,P+T是画带有电气属性的线路,画线条要用P+L

网友:
    放的是铜线吧,得放线条

网友:
    你应该是点图标画的吧,画线和布线两个图标一上一下按着,有时候我也会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