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cat命令详解

楼主(2020-12-04):
简略版:

cat主要有三大功能:
    1.一次显示整个文件。$ cat filename
2.从键盘创建一个文件。$ cat > filename
       只能创建新文件,不能编辑已有文件.
3.将几个文件合并为一个文件: $cat file1 file2 > file
参数:
    -n 或 --number 由 1 开始对所有输出的行数编号
-b 或 --number-nonblank 和 -n 相似,只不过对于空白行不编号
    -s 或 --squeeze-blank 当遇到有连续两行以上的空白行,就代换为一行的空白行
    -v 或 --show-nonprinting
例:
把 textfile1 的档案内容加上行号后输入 textfile2 这个档案里
cat -n textfile1 > textfile2

    把 textfile1 和 textfile2 的档案内容加上行号(空白行不加)之后将内容附加到 textfile3 里。
    cat -b textfile1 textfile2 >> textfile3

cat /dev/null > /etc/test.txt

cat 是一个文本文件查看和连接工具。查看一个文件的内容,用cat比较简单,就是cat 后面直接接文件名。

    比如:

    de>[root@localhost ~]# cat /etc/fstabde>
    为了便于新手弟兄灵活掌握这个工具,我们多说一点常用的参数;

1.0 cat 语法结构;

de>cat [选项] [文件]...de>
选项
    -A, --show-all 等价于 -vET
-b, --number-nonblank 对非空输出行编号
    -e 等价于 -vE
-E, --show-ends 在每行结束处显示 $
-n, --number 对输出的所有行编号
    -s, --squeeze-blank 不输出多行空行
    -t 与 -vT 等价
    -T, --show-tabs 将跳 字符显示为 ^I
-u (被忽略)
-v, --show-nonprinting 使用 ^ 和 M- 引用,除了 LFD 和 TAB 之外
--help 显示此帮助信息并离开

1.1 cat 查看文件内容实例;

de>[root@localhost ~]# cat /etc/profile    注:查看/etc/目录下的profile文件内容;
[root@localhost ~]# cat -b /etc/fstab   注:查看/etc/目录下的profile内容,并且对非空白行进行编号,行号从1开始;
[root@localhost ~]# cat -n /etc/profile    注:对/etc目录中的profile的所有的行(包括空白行)进行编号输出显示;
[root@localhost ~]# cat  -E /etc/profile     注:查看/etc/下的profile内容,并且在每行的结尾处附加$符号;de>
cat 加参数-n 和nl工具差不多,文件内容输出的同时,都会在每行前面加上行号;

de>[root@localhost ~]# cat -n /etc/profile
[root@localhost ~]# nl  /etc/profilede>
cat 可以同时显示多个文件的内容,比如我们可以在一个cat命令上同时显示两个文件的内容;

    de>[root@localhost ~]# cat /etc/fstab /etc/profilede>
    cat 对于内容极大的文件来说,可以通过管道|传送到more 工具,然后一页一页的查看;

    de>[root@localhost ~]# cat /etc/fstab /etc/profile | morede>

1.2 cat 的创建、连接文件功能实例;

    cat 有创建文件的功能,创建文件后,要以EOF或STOP结束;

de>[root@localhost ~]# cat >  linuxsir.org.txt  << EOF  注:创建linuxsir.org.txt文件;
> 我来测试 cat 创建文件,并且为文件输入内容;       注:这是为linuxsir.org.txt文件输入内容;
    > 北南南北 测试;                   注:这是为linuxsir.org.txt文件输入内容;
    > EOF   注:退出编辑状态;

    [root@localhost ~]# cat linuxsir.org.txt  注:我们查看一下linuxsir.org.txt文件的内容;

我来测试 cat 创建文件,并且为文件输入内容;
北南南北 测试;de>
    cat 还有向已存在的文件追加内容的功能;

    de>[root@localhost ~]# cat  linuxsir.txt 注:查看已存在的文件linuxsir.txt 内容;
    I am BeiNanNanBei From LinuxSir.Org .    注:内容行
我正在为cat命令写文档

    [root@localhost ~]# cat >> linuxsir.txt << EOF   注:我们向linuxsir.txt文件追加内容;
> 我来测试cat向文档追加内容的功能;       注:这是追回的内容
    > OK?
    > OK~
    > 北南 呈上
    > EOF   注:以EOF退出;

[root@localhost ~]# cat linuxsir.txt  注:查看文件内容,看是否追回成功。
    I am BeiNanNanBei From LinuxSir.Org .
    我正在为cat命令写文档

我来测试cat向文档追加内容的功能;
OK?
OK~
北南 呈上de>

    cat 连接多个文件的内容并且输出到一个新文件中;

假设我们有sir01.txt、sir02.tx和sir03.txt ,并且内容如下;

de>[root@localhost ~]# cat sir01.txt
i am testing

    [root@localhost ~]# cat sir02.txt
BeiNan Tested

    [root@localhost ~]# cat sir03.txt
    linuxsir.org testingde>
我想通过cat 把sir01.txt、sir02.txt及sir03.txt 三个文件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把这三个文件的内容都接在一起)并输出到一个新的文件sir04.txt 中。

    注意:其原理是把三个文件的内容连接起来,然后创建sir04.txt文件,并且把几个文件的内容同时写入sir04.txt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您输入到一个已经存在的sir04.txt 文件,会把sir04.txt内容清空。

    de>[root@localhost ~]# cat sir01.txt sir02.txt sir03.txt > sir04.txt

[root@localhost ~]# more sir04.txt
    i am testing
    BeiNan Tested
linuxsir.org testingde>
cat 把一个或多个已存在的文件内容,追加到一个已存在的文件中

    de>[root@localhost ~]# cat sir00.txt
    linuxsir.org forever

    [root@localhost ~]# cat sir01.txt sir02.txt sir03.txt >> sir00.txt

[root@localhost ~]# cat sir00.txt
linuxsir.org forever
    i am testing
BeiNan Tested
    linuxsir.org testingde>
警告:我们要知道>意思是创建,>>是追加。千万不要弄混了。造成失误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