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Hz速率级别的信号算高速,还是GHz速率级别的信号算高速?

楼主(2020-12-04):
MHz速率级别的信号算高速,还是GHz速率级别的信号算高速?

网友:
    所谓“高速”,是指“信号边沿时间小于4~6倍的互连传输延时”

网友:
不只取决于信号的边沿速率,还取决于电路板线路的路径长度大小

网友:
    要看沿的速度和链路长度,不是光看频率或速率的,不过以目前的电路来说,一般来说Mhz和Gbps可以算是高速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