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基板的性能分析与价格说明

楼主(2020-12-04):
  关于铝基板的性能分析与价格说明

  铝基板是是PCB的一种,是一种具有良好散热功能的金属基覆铜板,其中单面板最常见,由三层结构所组成,分别是电路层(铜箔)、绝缘层和金属基层。下面就和大家来谈谈铝基板的性能特点。
  铝基板性能分析

  一、散热性
  目前,很多双面板、多层板密度高、功率大,热量散发难。常规的印制板基材如FR4、CEM3都是热的不良导体,层间绝缘,热量散发不出去。电子设备局部发热不排除,导致电子元器件高温失效,而铝基板可解决这一散热难题。

  二、热膨胀性
  热胀冷缩是物质的共同本性,不同物质的热膨胀系数是不同的。铝基印制板可有效地解决散热问题,从而使印制板上的元器件不同物质的热胀冷缩问题缓解,提高了整机和电子设备的耐用性和可靠性,特别是解决SMT(表面贴装技术)热胀冷缩问题。

  三、尺寸稳定性
  铝基印制板,显然尺寸要比绝缘材料的印制板稳定得多。铝基印制板、铝夹芯板,从30℃加热至140~150℃,尺寸变化为2.5~3.0%。

  四、其它原因
  铝基印制板,具有屏蔽作用;替代脆性陶瓷基材;放心使用表面安装技术;减少印制板真正有效的面积;取代了散热器等元器件,改善产品耐热和物理性能;减少生产成本和劳力。
  铝基板是一种具有良好散热功能的金属基覆铜板,一般单面板由三层结构所组成,分别是电路层(铜箔)、绝缘层和金属基层。目前市场上最多的铝基板有喷锡铝基板(单面铝基板和双面铝基板),铝基板打样价格和铝基板的导热系数有关系,价格一般是200元-1000元不等,假如开模的话,价格在1000-5000元不等。

  铝基板
  那究竟单双面的铝基板价格相差多少,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大致的估算呢?
  不管是单面铝基板还是双面铝基板,价格一般是按照平方计算的,但是具体还是要线路图,价格一般要评估才比较精确。因为铝基板的成本也相对较高,所以对设计图的设计要更加准确!
  铝基板价格=基础费+制板费
  铝基板是按照平方厘米计算价格的0.2-0.3元/厘米平方。
  打样是要付制板费的,根据面积不同200-400元。

网友:
    一种具有良好散热功能的金属基覆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