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的低功耗原理

楼主(2020-12-04):
      随着物联网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设备将会介入到网络中。设备入网有多种实现方法,可以通过有线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无线的方式。其中,若设备以无线的方式入网,则避免不了使用无线模块来给模块增加无线通信功能。考虑到这些设备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电池供电的,因此无线模块的低功耗对于需要网络访问设备来说即为重要。
      无线模块低功耗原理的实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硬件方面,一个是软件方面。
      下面分别介绍这两个方面:
      要想从硬件上实现地功耗,首先需要选用低功耗的模块或者芯片。不同芯片之间的差别可能会非常大,因此在开始设计或者选择低功耗的模块之初,就应该对模块或者芯片的低功耗格外注意。决定功耗的主要是模块或者芯片的电流参数,主要有休眠电流,发射电流和接收电流。由于实际情况的多样性,这三个参数的重要性可能各不相同。如果用户的模块发射数据的时间相对于整个工作周期比较长,那么用户可能更关心发射电流。如果用户设备发射时间比较短,休眠时间比较长,那么用户将会更关心休眠电流。用户可以根据设备的工作特点,结合无线模块的参数,选择理想的无线模块。下面是一个无线模块的典型示例:

      除了选用功耗合理的硬件以外,编写合适的软件同样重要。根据设备的在网络中的角色,其对应的软件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变化。由于无线模块在发射时候的电流往往比接收和休眠时候大,因此在用户在使用无线模块发射数据时,应该考虑尽可能减少发射时间,发射次数,或者每次发送的数据量,这样有助于节省电量。以思为无线的SV650模块为例,该模块在不同状态下的电流消耗情况入下表:
参数
最小
典型值
最大
单位
条件
接收电流
mA
TTL电平
mA
485电平
发射电流
mA
@27dBm
休眠电流
<5
uA
TTL电平
      根据上面的表格,我们可以得知无线模块在不同状态下的功耗有很大的差别。对于接收机,可以让其定时唤醒以检查是否有新的数据,然后再根据是否有数据来决定自己是否再次进入休眠状态。这样可以使接收时的功耗降低。
以上就是关于无线模块低功耗的一些总结,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值得学习,感谢分享,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