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S1205出现位置跳变的问题

楼主(2020-12-04):
使用AD2s1205采集多摩川旋变TS2640N321E64的位置数据时,范围为0-4096,匀速旋转旋变,0-1023位置信息均匀,然后会突然从1023跳变到3071,此时旋变只是旋转了很小的一个角度,再继续旋转旋变,位置从3072到4096均匀变化,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你把周期没有算好呀

网友:
    看波形,感觉是你的时钟哪块可能设的有问题

楼主:
    趴在示波器旁边了,终于找见问题了,AD2S1205上原话:“各数据位在SCLK的下降沿在SO引脚上有效。而MSB在RD的下降沿逐个输出,并在SCLK的第一个下降沿在SO引脚上有效。数据字的随后各位在SCLK的上升沿移出,并在接下来的15个SCLK时钟脉冲下降沿通过SO引脚有效输出。”说明,时钟极性应选为CPHA=0,CPO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