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降压电路

楼主(2020-12-04):
下图的三极管降压电路中三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
R511  R510构成分压电路

网友:
    5V通过R511和R510分压,3.4V左右给到Q4的2管脚,5V给到Q4的3管脚,三极管Q4导通,在Q4的1管脚输出大概3.2V左右的电压,通过R337应该是限流给到GPS

网友:
    分压和限流的作用

网友:
    4楼正解,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