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周期的问题

楼主(2020-12-04):
    如图所示,为什么眼图的UI是625,波形的周期不是625

网友A:
    UI应该是速率的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应该是速率的倒数

    T=1/F这个公式也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1/F这个公式也是对的

但是速率和频率有区别

网友:
    周期是UI的2倍对的啊,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
    UI应该是速率的倒数.周期是ui 的两倍

网友B:
    眼图测的是一个码元的时间,波形测的是一个频率的周期,很明显这个图里面UI与频率是2倍的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图测的是一个码元的时间,波形测的是一个频率的周期,很明显这个图里面UI与频率是2倍的关系了

多谢杜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