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2.4 板框属性被改为只读了,有谁知道怎么修改回来吗?谢谢!

楼主(2020-12-04):
    mentor xpedition 2.4  PCB 板框属性被改为只读了,有谁知道怎么修改回来吗?谢谢!

网友A:
    LOCK STATUS设置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CK STATUS设置NONE

谢谢,还有其他方法吗?现在这个方法不行哎

网友:
    导入的DXF还没转成板框就只读?

网友:
    找到封装库的位置,文件属性中设置成all

楼主:
    是很久之前的一个板子,不清楚别人怎么设计的

楼主:
    C:\Users\SunW\Desktop

网友(2024-01-15):
    才看到   我找到了解决方法  切换成英文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