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史密斯圆图显示问题

楼主(2020-12-04):
在网分上可以直接看到史密斯圆图中对应频率的电感 电阻 电容值,如下图所示

在ADS软件上要怎么看到这个值来着,我mark之后显示了实部虚部

网友A:
    没有把显示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把显示设置好?

    ?????怎么设置呢,这个就只能看到实部和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