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添加渐变线

楼主(2020-12-06):
allegro中如何添加渐变线
RouteGloss→Add Taperd Trace
有时遇到下图中的问题
解决办法
Route→Gloss→Parameters
弹出下图,勾选Fillet and tapered trace,
弹出下图,勾选Tapered taces
设置后再进行RouteGloss→Add Taperd Trace

网友:
设置后再进行Route→Gloss→Add Taperd Trace

网友:
    大神, 牛逼,膜拜

网友A:
    没反应  有详细点的操作顺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反应  有详细点的操作顺序吗

    按照楼主的操作可行,只是最后一步“设置后再进行Route→Gloss→Add Taperd Trace"需要鼠标后点击线宽突变的地方就可以生成渐近线

网友(2021-05-24):
